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9-08-13):
见图。。。可不可以开模做一体?网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铸铁

网友(点评):
这样的形式能开压铸模做吗?

网友:
穿孔,是不是过盈?

网友(点评):
枝桠要走线,与柱子是连通的,过盈穿孔貌似不太合适

网友:
焊接后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4个头安装探头,穿线,焊接是不是不好操作?尤其是批量生产

网友A:
螺杆打孔,螺母锁紧?

网友(点评):
柱子打孔?螺母锁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杆打孔,螺母锁紧?

我也觉得螺丝顶死最简单。lz的图中尖头部位没看到螺帽,那么过盈压死也是可行的。

网友(点评):
我是希望做成一体的,分体精度不好保证,装配误差可能会影响产品性能

网友(点评):
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B:
这是超声波吧  两两对射的是传感器探头

网友(点评):
是的,大佬!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超声波吧  两两对射的是传感器探头

两两对射,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这是什么材质的,貌似为不锈钢,更相似焊起来的。

网友(点评):
铝合金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超声波吧  两两对射的是传感器探头

为啥要用这种对射式的,这个看起来好像挺麻烦,用反射是的就没有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两对射,用来干什么的?

相互发射数据,接收数据,然后取平均值好像,具体也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