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对中找中问题

楼主(2019-08-13):
如图 我们是把半联轴器断开,用单百分表打表找中(打轴上),不知是连接上紧螺丝打表准确还是断开。我们这样偏差大不?高速运转设备,打表数据要求0.05MM以内。

网友A:
两根轴,一根轴上架表,旋转打表另一根轴,多调整几下就好了

网友:
将两个半联轴器一起转动,每转动90°测量一次,并记录5个位置的径向位移测量只和位于同一直径两个端点的轴向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轴,一根轴上架表,旋转打表另一根轴,多调整几下就好了

用两个表,一个测角位移,一个测径向,理论上是不是效率高一些

网友:
联轴器找正,径向,轴向各一,用两个百分表打,一般控制在5丝以内。
权限不够,发不了链接,楼主可以百度联轴器找正,会有一些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两个表,一个测角位移,一个测径向,理论上是不是效率高一些

是的效率一定会提高的

网友:
通过外圆校正,那单个联轴器的外圆与内孔同心度是否可以得到保证???

网友:
0.05  太牛b了   我都怀疑 你这联轴器外圆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两边的齿套想办法找准了就行了!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