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维作图法求H的长度。

楼主(2019-08-13):
如下图所示:红色矩形四点与白色矩形接触。求H的长度。用二维作图法求解。

网友:
将白色矩形的对角线连接起来,然后,用等距命令将对角线向左下和右上等距3,相当于红色矩形的宽度6,然后用直线标注测量红色矩形的长边尺寸。

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二维作图法?

网友(点评):
你这样达不到中间的矩形要求

网友(点评):
白色矩形对角线与红色矩形长边不是平行的所以您的方法......

网友:
用三维软件的草图话就很容易。CAD就很麻烦,我暂时还没想到!

网友:
CAD 有约束功能

网友:
用PROE的草绘,先画外面的矩形,再画斜着在大概位置画两天平行线,然后超出矩形框的部分裁剪掉,再把已经打断好的两条线连接起来,用约束命令让两条短的线与长的线平行,标上6的尺寸

网友:
约束条件不足,做不了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不注意,就出错!

网友(点评):
尺规作图先了解一下。

网友:
还差一个角度。

网友:
H=73.75690299。用solid works草图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