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螺纹螺纹截面图去哪里找?

楼主(2019-08-14):
要画螺纹,这个扫描螺纹的截面图尺寸哪里有标准可以查

网友:
莫非楼主要的是——机械设计手册 螺纹牙型?

网友:
要画螺纹的话看你用什么软件。UG的话直接由大径就可以生成,比如M4的,你只需要画直径为4,在建立螺纹特征。如果要用PROE的话,那就是有点厉害了,用方程。或者简单的用螺纹扫描,还是UG好

网友:
补充一下,UG是根据手册标准,已经给你选了合适的参数

网友:
这个螺纹截面尺寸也有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