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9-08-14):
想选择一款电动机来实现频繁的换向转动,普通的电机怕内部结构承受不了这样的频繁换向,请问哪款电机适合?

网友A:
那你得说下有多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说下有多频繁

正转2分钟左右,反转5分钟左右

网友:
使用环境,负载大小,旋转速度,成本控制,尺寸大小

网友B:
要考虑楼上说的因素。单看楼主说的频率,一点都不频繁。。。

网友:
辊道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楼上说的因素。单看楼主说的频率,一点都不频繁。。。

好吧,也许用普通电机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电机的转速,扭矩,供电电压有要求吗?

网友:
用伺服电机就没问题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