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小萌新求助

楼主(2019-08-14):
这边再选拖链的时候遇到个最大弯曲半径的问题 他是这样说的弯曲半径:选择内置电缆、油管、气管、水管等中最大的弯曲半径作为参考值,并留有10%以上的空间,拖链内置电缆、油管、水管、气管的放置原则。 但是弯曲半径又与拖链中的最大气管有关,是8~10倍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常用φ8的气管 那弯曲半径不就是64~80 实际上28就够用了 就搞懵了过来求助 请问弯曲半径究竟是怎么算的

楼主:
都在上班嘛

网友:
拖链里不可能只有φ8的气管吧,要综合考虑。

楼主:
我意思是怡合达里面最大气管φ10 但是他弯曲半径选了个28 举个例子 正常的按上面公式不应该是100嘛
殘影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弯曲半径的计算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素:通常情况下,最大的直径或厚度及最硬的电缆决定了最大允许的最小弯曲半径;可获取的安装空间决定了允许的弯曲半径(在拖链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弯曲半径的计算方法:电缆:国产电缆的弯曲半径是其最大外径的8~10倍左右;进口电缆的弯曲半径是其最大外径的6倍左右;油管:油管的弯曲半径是其最大外径的12倍左右;水管和气管:水管和气管的弯曲半径是其最大外径的10~12倍左右;实际安装高度HL:弯曲半径R≤(HL-H)/2,H为拖链外高尺寸(见图四)。  大部分网上都是这么说的 我想问下大侠们怎么理解的
殘影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我在soildworks量过 全是毫米啊 怡合达里面也是毫米单位 工程上不说明不是默认毫米嘛

楼主:
C:\Users\yuejiang\Desktop

楼主:
基本上就是大概2倍的关系

网友:
殘影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 怡合达卖的标准的

楼主:
就是看了不懂才问嘛

网友:
其实这个最大弯曲半径是坦克链的型号确定的,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最大值。

楼主:
但我想问下我们怎么定这个弯曲半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