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锁紧机构叫什么?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9-08-14):
应该不是标准件。但是这种锁紧的结构+连杆机构不知道名字无法购买部件。。自己工厂也不做这种,求解答。

网友A:
就是农村常见的粮仓锁,这东西都是自制的,凸轮锁机,弹簧复位,拿着照片找个小加工厂或者维修厂就能做。

想买现成的话,可以看看冷藏车门锁,东西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农村常见的粮仓锁,这东西都是自制的,凸轮锁机,弹簧复位,拿着照片找个小加工厂或者维修厂就能做。
...

非常感谢大哥!非常专业!

网友:
锁紧手柄——Essentra益升华
平直可调节张力锁紧杆——义文
欢迎到零件邦官网查找www.lingjianban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农村常见的粮仓锁,这东西都是自制的,凸轮锁机,弹簧复位,拿着照片找个小加工厂或者维修厂就能做。
...

请教下大侠,lz用这种锁的好处何在?

网友:
|brooklynmlgb发表于 08-14 11:25
非常感谢大哥!非常专业!

确实是自己做的,我也找不半天找不到。

网友B:
我感觉像一个肘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一个肘夹

不是我自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一个肘夹

是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一个肘夹

lz用这玩意怎么锁门,没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