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19-08-14):
请问这是什么零件?那个品牌有的买

网友:
看起来不像是标准件

网友:
见过相似的磁吸。

楼主:
黑色部分是胶层,是拿来缓冲用的,但是不知道叫啥?哪里有得卖

网友:
自己做吧,也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部分是胶层,是拿来缓冲用的,但是不知道叫啥?哪里有得卖

是不是直接在金属上做的包胶啊,硫化厂应该就可以做吧。

或者是注塑?

网友:
就是零件包胶吧,或者拿胶水粘上去都行。黑色的是不是黑色聚氨酯?

网友:
不像是标准件

网友:
要是需求量小的话,可以自行加工的,一般的加工作坊都可以做的

网友:
少量的以前做过,就是拿橡胶皮用胶水粘起来!) ?8 H: F, O9 I- p/ C

网友:
自己做好粘上去的吧。

网友:
很像是一个橡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