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式升降机被我搞砸了

楼主(2019-08-14):
       最近有个设备里面要求有个升降机,这个东西看着挺简单就想自己做吧,找了一些资料,结合一些我们自己的加工条件,修修改改做出来了,可是现在发现推力不够,原本想着0.8吨的推力也挺大了,没想到这东西要的力更大,又加了一个电动推杆,那现在就是1.6吨的力了,勉勉强强升起来了,不能载重那也是白忙。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忙出出主意,看看该怎么改呢?

        附件里有x_t和step格式的三维图。

已改成功了,真心感谢各位。

网友:
一般叫剪叉吧

网友:
一直觉得剪叉的效率太低了,你加那一推杆还不如加到起步时楔形助力,嗯,我也没做过剪叉

网友(点评):
楔形助力,啥意思

网友(点评):
嗯,我瞎起的名词,反正就是起步时没力,另一推杆推动塞块之类的使其抬升一定高度,过了那死点就好了。没见到有人这样用过,这结构也是我瞎想的,搜不到

网友:
换成螺杆就好了

网友(点评):
计算一下力矩

网友A:
推力0.8吨,拉力未必0.8。看图你升起时用的是拉力。

网友B:
这玩意建议你先算一下电机输入功率和设备最终输出功率;
想要力大,建议用油缸,液压系统动力源用一体式泵站好了,很小的

网友:
动力装置装这个地方感觉要好一些,原先的地方,你自己简单做一下受力分析你就知道浪费了多少的力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建议你先算一下电机输入功率和设备最终输出功率;
想要力大,建议用油缸,液压系统动力源用一体式泵 ...

就因为需要电动的,所以才自己做的,液压的话就直接买了。需要承载的力只有100公斤。

网友C:
电缸安装位置不合理,并非选型小了

这东西很成熟,网搜一大把,

看看常规升降机的油缸怎么布置的,

再做简单受力分析,找到最佳支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0.8吨,拉力未必0.8。看图你升起时用的是拉力。

这个是电动推杆,推力和拉力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wanghai不好意思说,我说,一个没说清楚,另一个捣了糨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因为需要电动的,所以才自己做的,液压的话就直接买了。需要承载的力只有100公斤。

你分析一下电缸刚动的时候的受力,或者算一下这个时候对应的输入、输出功率;
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受力应该是最大的;
改一下电缸出力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缸安装位置不合理,并非选型小了

这东西很成熟,网搜一大把,

目前就是不知道最佳支撑点在哪,大侠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剪刀叉降到最低时,

尽量使电缸出力方向与升降方向的夹角越小越好

根据升降行程及安装空间选择电缸行程

电缸输出力按降到最低时在升降方向的分力大于负载为准

安装位置大概如下图,只要出力方向和升降方向大致相同,

网友:
『这个东西看着挺简单就想自己做吧,找了一些资料,结合一些我们自己的加工条件,修修改改做出来了』
这是机械设计的大忌啊。
水平剪叉的特点决定了,剪叉在比较『扁』的状态下,需要的推力特别大, 所以剪叉大多数是液压推动的,因为液压推力较大。
解决思路:一是改变推杆的方向,推杆越竖直,需要的力越小; 二是可以设置一个竖直推杆,在剪叉较扁的状态下,竖直地把平台推高一些,后面需要的推力就小一些了。
不建议继续加大推力,你这1.6吨推力都仅能把自重推起来,加大推力意义不大,况且推力加大了,杆等构件也要同步加粗。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的结构和市场上常见的结构做受力分析,发现初始的力差不多,但是楼主结构升高同样高度需要400mm的电推杆行程,市场上结构只需要200mm行程。
仅供借鉴。。。

网友(点评):
你好,方便加个微信吗?想问问关于SW运动仿真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 ...

这是什么软件上的,有点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 ...

我也想问 这什么软件怎么分析的呀 求教

网友:
这个结构  专业知识方面叫虚功原理,你的驱动力 布置点刚好就是最差的一种。

网友(点评):
以前做过一个小的,用的气缸推的,没出问题,这次就照着放大了,真的不该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问 这什么软件怎么分析的呀 求教

就是大家常用的solidworks,最好的运动学分析软件是adams,但是平时不怎么用也没装,solidworks motion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上的,有点意思啊。

就是大家常用的solidworks,最好的运动学分析软件是adams,但是平时不怎么用也没装,solidworks motion就够用了

网友:
电机我看像是水平布置的 这种电机水平布置推动剪叉臂 更适合于轻载,而且稳定性一般
建议采用电动缸或液压缸 布置在两个叉臂中间的部位

网友(点评):
嗯,以前搞过一个小的就这种结构,现在直接放大了不行了。

网友:
这种剪刀叉起升要先计算下推力,然后加安全系数选择推杆电机。

网友:
没看到第二页,就你发的图说明下:

1、腰形槽内圆钢直接摩擦,阻力奇大;应当用滚轮在平面或者轨道上滑行,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
2、剪力机构,应当采用防止平行四边形变形的结构,不然上升起来后晃动很大,定位不稳;
3、启动力量是最大的,随着平台的升高会逐渐降低,具体原因是什么,你计算下受力的角度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人家的油缸放在哪?你的布置,当放到最低点时,动力臂基本接近于0,所以动力再大也升不动
如果不想动,那么使用时规定不能降到低于一定高度(加个限位)是最偷懒的办法
或者参考现有的产品,推杆作用点不能直接作用到连接处,应该在连接杆伸出一部分(增加一段力臂)

网友(点评):
嗯,现在就是根据这个改的。

网友:
后加的那个改为竖直方向,启动用。

网友(点评):
高中物理第一章就是讲了力的合成,这里合力几乎为零

网友:
设计上有缺陷啊!

网友:
电缸的作用力的点用错了呢,用电杆把下部活动横梁和交叉横梁连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受力点的位置不合理,应该将其放置到第二级或者更上一点;底部用铰链机构就好。

网友:
直接上图,参考一下吧(照片方向是立着的,有几张自己躺下了,下载了看吧)

网友:
这个动力需要做成液压缸,否则力不足,而且还不稳!

网友:
你倒是把改好的发上来啊。

网友(点评):
改好的http://www.cmiw.cn/thread-985951-1-1.html

网友:
楼主应该是没遇到过开车途中换轮胎的倒霉事儿。。。

网友:
楼主没到屋顶的晾衣绳上晒过被子吧。。。

网友:
不想出门?在房间里找两个东西,头对头,你用双手夹屁股(我说的是那俩东西的屁股)往里挤,然后分析分析、总结总结、最后再狠狠地骂自己,然后上电脑重新干活儿。。。

网友F:
买这玩意儿玩儿玩儿也行。

网友:
都这个年代了,机构原理,没有太多高大上新的,能不能找到、能不能规避,就看你一个又是机械设计者又是一个生活者,能不能时时刻刻从职业的角度神经质地留意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网友:
以前我也做过,其实就是按起始角度时0.8吨计算再加上点富裕量,例如按1.2吨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这玩意儿玩儿玩儿也行。

        哈哈,这个真的没注意过里面是什么样的。。。,现在总结过了,就是当初懒了一下,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越发的懒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这玩意儿玩儿玩儿也行。

简单 直接

网友:
1.电动推杆 完全可以
2.推杆在剪刀梁上的位置,不能水平推,水平推可以改为丝杠
3.剪刀梁自由端用滚动轮,尼龙轮。

网友:
萌新,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9-09-27):
我们也会用到这样的剪刀叉,一般大负载的就用油缸,小负载的也想用电动推杆。
我的想法在安装位置上直接把油缸替换成电动推杆。
油缸的优势是力量大,但缺点是漏油和需要一个液压动力单元的空间。

网友:
改动电缸的安装位置,改变其角度

网友(2020-05-03):
我也正在搞这个剪叉升降机

网友(2022-06-27):
学习了,后面用到再来评论

网友(2023-02-18):
我现在在做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用的丝杠和电机,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 ...

楼主你好 我做出来的为什么不一样跟你的,方便加个好友探讨一下吗

网友:
和位置有干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 ...

差在那了

这是我做的,差距在那

这是我做的,差距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了两个受力分析模拟,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构尺寸我自己随便画的,没有按照楼主的模型尺寸。
分别使用楼主 ...

哇。想学一下受力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大家常用的solidworks,最好的运动学分析软件是adams,但是平时不怎么用也没装,solidworks motion就 ...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