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物料架承受的力学计算与分析

楼主(2019-08-14):
关于一个放置铜板的物料架子承重计算~
请教各位社区的大牛们
附件:
图1,计算的物料架规格图片
图2,小弟迷迷糊糊的计算

向大家学习,努努力力把铁撸

网友:
铜板在架子上怎么放置?每层都要放置铜板吗?铜板的长宽尺寸是多少?每层放多少块铜板?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4 20:57铜板在架子上怎么放置?每层都要放置铜板吗?铜板的长宽尺寸是多少?每层放多少块铜板?
你好,铜板实心一般6m长。假设承重,能承受多少,没固定放多少。理论上,铜板可以全部放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铜板实心一般6m长。假设承重,能承受多少,没固定放多少。理论上,铜板可以全部放满~

铜板多宽?在货架上怎么放置?

网友:
最好是数模造型好以后,用专业的仿真软件来分析受力结果!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15 06:34
铜板多宽?在货架上怎么放置?

板子不超出货架,假设宽度。然后,均匀平放。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5 20:05最好是数模造型好以后,用专业的仿真软件来分析受力结果!
说得有道理~打扰下,有推荐比较实用的力学分析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