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中,一个旋转部件撞击到另一个部件

楼主(2019-08-14):
SOILDWORKS动画中,一个旋转部件撞击到另一个部件(两个同轴)后能一起转动,如...

网友A:
添加实体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实体接触

添加了,没有用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是不是在基本运动(motion)里添加的接触,而非动画?

网友:
不可能,截个图看看

网友:
UG有个功能是3D接触,这样两者能不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