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料对折求助

楼主(2019-08-14):
请问各位,0.8mm后,64宽的布料如何对折。生产线连续,布料是一卷一卷的。先谢谢各位。

网友:
对折一次还是折几折?

网友:
如何对折,能不能给个视频或者画个图,又或者尽量说的详细些。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参考包装机械  制袋成型器

楼主:
简单地说就类似A3纸折成两张A4纸。对折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上面你说是卷材,后面又说A3对折,这后面是单张片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你说是卷材,后面又说A3对折,这后面是单张片材呀

  我说的是类似A3对折,可不是说A3纸对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类似A3对折,可不是说A3纸对折。

三边封制袋机的对折,针式打印机那种打印纸的对折,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对折

网友:
楼主找找纸抽包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