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个突出的地方怎么画啊

楼主(2019-08-14):
整不出来了

网友A:
放样做凸台到顶,然后切外部保留凸台,切平面,切柱孔,倒角,完成。

网友B:
这不是液压支柱的底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做凸台到顶,然后切外部保留凸台,切平面,切柱孔,倒角,完成。

现在两边的耳座放不出来样啊。那个R55是投影到球面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液压支柱的底座么。。。

昂,你会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两边的耳座放不出来样啊。那个R55是投影到球面的尺寸。

想办法,不一定在表面做图元再放样,可以建辅助面。具体情况自己随机来做,工具是固定的,需要你来自由调配。

网友:
旋转,曲面,都能画出来,就是会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