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自己DIY这样一个液压机的框架能不能承受100T的液压机的力而不形变或开裂

楼主(2019-08-14):
直接用320*420*80MM的45钢(厂家出来,没去热处理的),中间切掉200*300*80MM,倒角半径20MM等于中间是空的框架,框架边的厚度等于60*80MM,里面放一个100T的液压机,请问在受力到达100T的时候,框架不会形变或者开裂?

侧面图类似这种    只是我的是整体无焊接的45钢框架

楼主:
谢谢您费时间画图,我不是专业的所以看不懂。。。。。。请问能不能承受100T的力?

网友:
45号钢有点软,恐怕不行。

网友A:
很明显已经严重变形了。

楼主(2019-09-30):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已经严重变形了。

按受力面积的屈服值看     使它屈服需要将近360T 的力。。。。。。   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受力面积的屈服值看     使它屈服需要将近360T 的力。。。。。。   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错。。。。。

看这个样版的边框外围都是弧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