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驱动轮防滑与防松

楼主(2019-08-14):
公司在做一款智能小车,三轮结构,前面两个驱动轮,后面一个万向轮,买的驱动轮和电机轴连接使用一个紧定螺钉连接。现在驱动轮比较容易松动,且在木地板上走的时候轮子容易打滑,有人做过类似的吗,指教一下呢。

网友:
联轴器打滑就换联轴器吧,不行就在轴上做个扁槽出来。轮子打滑就换材质,或者减小加速度试试

网友:
電機軸應該有鍵銷槽的吧,建議做一塊連接治具,把鍵銷槽給用上。

网友:
拍下轮子孔和电机轴的照片

网友:
松动铣个边,打滑找更抓地的轮子。

网友:
有那种防打滑的车轮,跑起来比较稳定的。

网友:
AGV车车?* \$ r% l; u, M8 m'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