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类似的原子章、回墨章的设计

楼主(2019-08-15):
类似的原子章、回墨章的设计,可以发送指令锁死,不能按下。解锁后,可以按下。
按下松手后,可以马上自动弹回锁死。

要求不用气缸,不用电机,可以使用电子锁,有没有那个兄台做过类似设计。

补充内容 (2019-8-15 11:34):
有好的方案,可以付酬金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9-8-16 06:41):
不好意思,忘记留下联系方式:   richel.chen@qq.com

楼主:
想了一个用电机来旋转门闩(水平=打开,垂直=锁紧)的结果,但是感觉不够简练。

楼主:
电磁铁不能长时间通电的

网友(点评):
电磁铁,永远要用到相对短时间的动作或状态上。二楼住的需求上,已经有很明显的状态动作的时间差,也许几十秒比五年。

网友:
lz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个用电机来旋转门闩(水平=打开,垂直=锁紧)的结果,但是感觉不够简练。

里面还要电池,遥控?你要机械设计,还是电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要电池,遥控?你要机械设计,还是电子设计?

不用电池,不用遥控,有线连接的。主要是机械设计,至于电子部分,如果电磁铁可以解决,基本就没有电子部分。

网友B:
这样的动作可以考虑用机械弹性自锁机构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动作可以考虑用机械弹性自锁机构来实现。

谢谢远祥的建议,是要用机械自锁机构,特别按下下去后,回弹回来时要马上撞击进而机械自锁

网友(点评):
弹簧、超越,就能解决得很好。不管你轻轻按,还是就那么丢下去,过了那个行程了,那就是老鼠夹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远祥的建议,是要用机械自锁机构,特别按下下去后,回弹回来时要马上撞击进而机械自锁

lz要的东西,就是在这种章上面改进,还是重新设计,模拟这个章的动作,增加自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电池,不用遥控,有线连接的。主要是机械设计,至于电子部分,如果电磁铁可以解决,基本就没有电子部 ...

拖着一根线,这还是印章么?

网友(点评):
我猜是想搞某种移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铁不能长时间通电的

你了解电磁铁的缺点,为何还要用电磁铁呢?

网友D:
东西不大,但里面是很复杂的塑料结构,lz要开发一款新功能的印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着一根线,这还是印章么?

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大,但里面是很复杂的塑料结构,lz要开发一款新功能的印章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的东西,就是在这种章上面改进,还是重新设计,模拟这个章的动作,增加自锁?

估计改进空间不大,需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了解电磁铁的缺点,为何还要用电磁铁呢?

设计的时候,短时间通电解锁,通过机械设计部分实现,解锁后马上断电,但是锁一直是呈现解锁状态,直到按下松开回弹后再自动上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要开好几套塑料模哦。里面应该没钣金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开好几套塑料模哦。里面应该没钣金件吧

是不是机加件好些,一开模就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开好几套塑料模哦。里面应该没钣金件吧

有没有好的主意?方案,采用有酬金。

补充内容 (2019-8-17 22:01):

你看看什么价格合适?有空加我微信联系youxia7718.

另外请问超越/弹簧是怎么个意思? 个人太笨,不太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我上面已经说了弹簧、超越!多少钱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主意?方案,采用有酬金。

你看看什么价格合适?有空加我微信联系youxia7718.

另外请问超越/弹簧是怎么个意思? 个人太笨,不太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改进空间不大,需要重新设计。

需要重新设计的这个东西多大尺寸,还是和印章差不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重新设计的这个东西多大尺寸,还是和印章差不多么?

内径5CM左右,长度小于13CM。重量小于35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径5CM左右,长度小于13CM。重量小于350克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