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形槽形位公差如何标注

楼主(2019-08-15):
如图所示:零件1需要用零件2的矩形槽来进行定位,包装按住后零件1的精准位置。希望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我这样标的形位公差对不对,如果不对,麻烦各位老师指正一下,并给解释一下错误原因和给出正确的标注。% O- w/ G2 Q8 n3 H' b

网友:
线别缠一起,拉开间距,大方一点。

楼主:
40mm这个地方标的垂直度有没有问题?主要是想保证宽度40mm,长度80mm这个槽两边的垂直度用于定位

楼主:
类似键槽标的那个对称度

网友:
我能想到的只有40的铣刀一刀。

网友:
槽的精度这么高,零件2外形因为有公差肯定会放不进去的,建议以一边为精度,另一边留装配的余量。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8-16 17:51槽的精度这么高,零件2外形因为有公差肯定会放不进去的,建议以一边为精度,另一边留装配的余量。
同意,没有卡住定位的,只能往一边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