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谁翻译一下

楼主(2019-08-15):
是个LISP文件 二次开发的  (defun c:set()
(setvar "cmdecho" 0)
(setvar "mirrtext" 0)
(setq tz (getstring"\nDrawing parrten(A0/A1\/A2\/A3/A4/B4)<A3>:"))
 (if(= tz "") (setq tz "A3"))
(setq bl (getreal"Scale<1>:"))
 (if(= bl nil) (setq bl 1.0))
(setq p (list 0 0))
 (setq zt (* 5 bl))
 (setq zg (* 3 bl))
(setq tzg (* 0.7 zg))
 (setq lt (* 10 bl))
 (command "insert" tz p bl "" "")
 (command "zoom" "e")
(setvar "dimscale" bl)
 (setvar "dimgap" 1)
 (setvar "dimtxt" 3)
 (setvar "dimasz" 2.5)
(setvar "dimexe" 1)
'(setvar "dimdli" 7)
;(setvar "dimzin" 12)
(setvar "ltscale" lt)
(command "style" "st" "romans" zt "0.7" "0" "" "" "")
 (command "style" "romans" "romans" zg "0.7" "0" "" "" "")
)

(VMON)
(DEFUN c:A8  () (COMMAND "APERTURE" "8"))
(DEFUN d:A4  () (COMMAND "APERTURE" "4"))
(DEFUN c:A   () (COMMAND "ARRAY"))
(DEFUN c:B   () (COMMAND "BLOCK"))
(DEFUN c:BH  () (COMMAND "BHATCH"))
(DEFUN c:BI  () (COMMAND (LOAD "BI")))
(DEFUN c:BK  () (COMMAND "BREAK"))
(DEFUN c:CA  () (COMMAND "CHAMFER"))
(DEFUN c:CC  () (COMMAND "CIRCLE"))
(DEFUN c:C   () (COMMAND "COPY"))
(DEFUN c:CF  () (COMMAND "CHAMFER"))
(DEFUN c:CG  () (COMMAND "CHANGE"))
(DEFUN c:CH () (COMMAND "CHAMFER"))
(DEFUN c:CW  () (COMMAND "COPY" "W"))
(DEFUN c   () (COMMAND "DIST"))
(DEFUN cZ () (COMMAND (LOAD "DDHZ")))
(DEFUN c:E   () (COMMAND "ERASE"))
(DEFUN c:EC  () (COMMAND "ERASE" "C"))
(DEFUN c:EC  () (COMMAND "ERASE" "CROSSING"))
(DEFUN c:EX  () (COMMAND "EXPLODE"))
(DEFUN c:EL  () (COMMAND "ERASE" "L" ""))
(DEFUN c:EP  () (COMMAND "EXPLODE"))
(DEFUN c:ET  () (COMMAND "EXTEND"))
(DEFUN c:EW  () (COMMAND "ERASE" "W"))
(DEFUN c:FL  () (COMMAND "FILLET"))
(DEFUN c:G   () (COMMAND "GRID"))
(DEFUN c:HT  () (COMMAND "HATCH"))
(DEFUN c:I   () (COMMAND "INSERT"))
(DEFUN cS  () (COMMAND "LAYER" "S"))
(DEFUN c0  () (COMMAND "LAYER" "S" "0" ""))
(DEFUN c1  () (COMMAND "LAYER" "S" "1" ""))
(DEFUN c:L2  () (COMMAND "LAYER" "S" "2" ""))
(DEFUN c:L3  () (COMMAND "LAYER" "S" "3" ""))
(DEFUN c:L4  () (COMMAND "LAYER" "S" "4" ""))
(DEFUN c:L5  () (COMMAND "LAYER" "S" "5" ""))
(DEFUN c:L6  () (COMMAND "LAYER" "S" "6" ""))
(DEFUN c:L7  () (COMMAND "LAYER" "S" "7" ""))
(DEFUN c:L8  () (COMMAND "LAYER" "S" "8" ""))
(DEFUN c:L   () (COMMAND "LINE"))
(DEFUN c:LR  () (COMMAND "LINE" "@"))
(DEFUN c:LD  () (COMMAND "LAYER" "S" "D" ""))
(DEFUN c:LH  () (COMMAND "LAYER" "S" "H" ""))
(DEFUN c:MR  () (COMMAND "MIRROR"))
(DEFUN c:M   () (COMMAND "MOVE"))
(DEFUN c:MC  () (COMMAND "MOVE" "C"))
(DEFUN c:ML  () (COMMAND "MOVE" "L" ""))
(DEFUN c:MN  () (COMMAND "MVSETUP" "N"))
(DEFUN c:MV  () (COMMAND "SCRIPT" "MV"))
(DEFUN c:MW  () (COMMAND "MOVE" "W"))
(DEFUN c:MXB () (COMMAND (LOAD "MXB")))
(DEFUN c:NT  () (COMMAND (LOAD"NDIM.LSP")))
(DEFUN c:O   () (COMMAND "OOPS"))
(DEFUN c:OF  () (COMMAND "OFFSET"))
(DEFUN c   () (COMMAND "AN"))
(DEFUN cHZ () (COMMAND (LOAD "PHZ")))
(DEFUN cL  () (COMMAND "LINE"))
(DEFUN c:PT  () (COMMAND (LOAD "PTEXT" )))
(DEFUN c:PU  () (COMMAND "PURGE"))
(DEFUN c:RW  () (COMMAND "REDRAW"))
(DEFUN c:R   () (COMMAND "ROTATE"))
(DEFUN c:RE  () (COMMAND "RECTANG"))
(DEFUN c:RT  () (COMMAND "RECTANG"))
(DEFUN c:S1  () (COMMAND "SCRIPT" "SET1"))
(DEFUN c:S2  () (COMMAND "SCRIPT" "SET2"))
(DEFUN c:S3  () (COMMAND "SCRIPT" "SET3"))
(DEFUN c:S4  () (COMMAND "SCRIPT" "SET4"))
(DEFUN c:S5  () (COMMAND "SCRIPT" "SET5"))
(DEFUN c:S6  () (COMMAND "SCRIPT" "SET6"))
(DEFUN c:ST  () (COMMAND "SCRIPT" "SET10"))
(DEFUN c:S   () (COMMAND "SAVE" ""))
(DEFUN c:SL  () (COMMAND "SCALE"))
(DEFUN c:SC  () (COMMAND "SCRIPT"))
(DEFUN c:SD  () (COMMAND "STYLE" "S" "" "" "" "" "" "" ""))
(DEFUN c:SF  () (COMMAND "SCRIPT" "FAM0"))
(DEFUN c:SN  () (COMMAND "SNAP"))
(DEFUN c:SO  () (COMMAND "SOLID"))
(DEFUN c:ST  () (COMMAND "STYLE" "ST" "" "" "" "" "" "" ""))
(DEFUN c:STR () (COMMAND "STRETCH" "CROSSING"))
(DEFUN c:STY () (COMMAND "STYLE"))
(DEFUN c:T   () (COMMAND "TEXT"))
(DEFUN c:TA  () (COMMAND "TEXT" "A"))
(DEFUN c:TM  () (COMMAND "TEXT" "M"))
(DEFUN c:TF  () (COMMAND "TEXT" "F"))
(DEFUN c:TP  () (COMMAND (LOAD "PTEXT")))
(DEFUN c:TR  () (COMMAND "TRIM"))
(DEFUN c:UO  () (COMMAND "UCS" "O"))
(DEFUN c:UE  () (COMMAND "UCS" "E"))
(DEFUN c:UP  () (COMMAND "UCS" "P"))
(DEFUN c:VD  () (COMMAND "VIEW" "D"))
(DEFUN c:VR  () (COMMAND "VIEW" "R"))
(DEFUN c:V1  () (COMMAND "VIEW" "R" "1"))
(DEFUN c:V2  () (COMMAND "VIEW" "R" "2"))
(DEFUN c:V3  () (COMMAND "VIEW" "R" "3"))
(DEFUN c:V4  () (COMMAND "VIEW" "R" "4"))
(DEFUN c:V5  () (COMMAND "VIEW" "R" "5"))
(DEFUN c:V6  () (COMMAND "VIEW" "R" "6"))
(DEFUN c:V7  () (COMMAND "VIEW" "R" "7"))
(DEFUN c:V8  () (COMMAND "VIEW" "R" "8"))
(DEFUN c:V9  () (COMMAND "VIEW" "R" "9"))
(DEFUN c:V10 () (COMMAND "VIEW" "R" "10"))
(DEFUN c:VS  () (COMMAND "VIEW" "S"))
(DEFUN c:VW  () (COMMAND "VIEW" "W"))
(DEFUN c:VP  () (COMMAND "VIEWPORTS"))
(DEFUN c:VJ  () (COMMAND "VIEWPORTS" "J"))
(DEFUN c:W   () (COMMAND "WBLOCK"))
(DEFUN c:WB  () (COMMAND (LOAD "WB")))
(DEFUN c:XH  () (COMMAND (LOAD "XH.LSP")))
(DEFUN c:Z   () (COMMAND "ZOOM"))
(DEFUN c:ZA  () (COMMAND "ZOOM" "A"))
(DEFUN c:ZD  () (COMMAND "ZOOM" "D"))
(DEFUN c:ZE  () (COMMAND "ZOOM" "E"))
(DEFUN c:ZL  () (COMMAND "ZOOM" "L"))
(DEFUN c:ZP  () (COMMAND "ZOOM" "P"))
(DEFUN c:ZW  () (COMMAND "ZOOM" "W"))
(DEFUN c:VI  () (COMMAND "VIEWRES"))
(DEFUN c:LT  () (COMMAND "LTSCALE"))

网友:
说正经的,Lisp国内玩的人可不多,圈子很窄的,这个圈子里再接触机械的就更少之又少了。

网友A:
C语言里面还能有表情吗,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里面还能有表情吗,涨知识了。。。

当然没有啊  是论坛里的表情  代码 自动识别显示出来啦

楼主(2020-01-12):
有没有会的呀?

网友(2023-03-26):
(defun c:set()
;;; 定义一个名为 c:set 的函数
(setvar "cmdecho" 0)
;;; 关闭命令回显功能
(setvar "mirrtext" 0)
;;; 关闭镜像文字功能
(setq tz (getstring "\nDrawing parrten(A0/A1\/A2\/A3/A4/B4)<A3>:"))
;;; 获取用户输入的绘图规格,如果用户未输入则默认为 A3
(if (= tz "") (setq tz "A3"))
(setq bl (getreal "Scale<1>:"))
;;; 获取用户输入的比例,如果用户未输入则默认为 1.0
(if (= bl nil) (setq bl 1.0))
(setq p (list 0 0))
;;; 设置插入图框的坐标
(setq zt (* 5 bl))
;;; 设置图框线宽
(setq zg (* 3 bl))
;;; 设置图框内的边框线宽
(setq tzg (* 0.7 zg))
;;; 设置图框内的文本高度
(setq lt (* 10 bl))
;;; 设置维度线的长度
(command "insert" tz p bl "" "")
;;; 在坐标为 p 的位置插入指定比例和规格的图框
(command "zoom" "e")
;;; 自动缩放视图
(setvar "dimscale" bl)
;;; 设置维度线的比例
(setvar "dimgap" 1)
;;; 设置维度线和对象之间的距离
(setvar "dimtxt" 3)
;;; 设置维度线上的文本高度
(setvar "dimasz" 2.5)
;;; 设置维度线的箭头大小
(setvar "dimexe" 1)
(setvar "dimdli" 7)
;;; 设置维度线与文字的距离
;;; (setvar "dimzin" 12)
;;; 设置维度线与对象之间的间距
(setvar "ltscale" lt)
;;; 设置当前图层的线宽比例
(command "style" "st" "romans" zt "0.7" "0" "" "" "")
;;; 设置样式 "st" 为 RomanS,线宽为 zt,文字高度为 0.7,文字样式为0
(command "style" "romans" "romans" zg "0.7" "0" "" "" ""))
;;; 设置样式 "romans" 为 RomanS,线宽为 zg,文字高度为 0.7,文字样式为0
;;; 该函数的主要作用是设置AutoCAD绘图软件的一些参数和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