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套器头部怎么成型

楼主(2019-08-15):
大神们帮忙看看,现在全部使用的人工手动成型,能否改成机械化的,0.4mm的钢丝绳

网友A:
干嘛用的?

下面是如何成型的,放个清晰照

网友:
上一个手动成型的视频,可以作为设计的参考

网友B:
叁考弹簧机

网友C:
参考晾衣架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的?

下面是如何成型的,放个清晰照

下面是一个套筒,一根钢丝的两头塞到套筒里面,再用银焊焊住,上面的圈是手工的,现在就想改成机械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晾衣架制作

不行,太小了,不锈钢钢丝绳直径只有0.4mm,很难定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叁考弹簧机

好的,晚点去查查看

网友:
这个线圈的动作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机构可能还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