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这个零件为什么振刀

楼主(2019-08-15):
    数控车床加工的 转速S3600 转进给F0.25 线速度192 分进给F900  工件最大直径17MM  工件材料15号钢。

    用VNMG160408的刀片加工的,原刀片一个刀尖可以做800左右 槽型是通用槽型,现在换一款刀片一件都做不出来就振刀 槽型是半精车锋利槽型,就算这款新刀片不好 也不可能差这么多把。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振刀原因,是槽型原因 还是切削参数要进行调整。

网友A:
杆怕细长

网友B:
第二张图你都挂出来了,你还问什么震刀啊……0.01~0.03循环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你都挂出来了,你还问什么震刀啊……0.01~0.03循环慢慢来吧。

问题是之前加工是好的一刀1.6MM做的,现在换了款刀片就不好了,我在想抛去刀片原因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还是刀片问题。

网友(点评):
加工工序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杆怕细长

见解一样

网友C:
杆太长了,这样就容易让刀,工艺从新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杆太长了,这样就容易让刀,工艺从新拍下吧

我也知道啊,现在是不能动工艺 只能在选刀和参数上想办法,而且只能提高效率提高刀具寿命。。。所以比较难啊

网友D:
换了刀片切削力变大,杆细,产生振动。切削量变小,转速提高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杆太长了,这样就容易让刀,工艺从新拍下吧

我也知道啊, 可是现在不给你动工艺 只能从刀片和参数上想办法提升刀具寿命和生产效率,我这刀片比之前的要锋利 我在想会不会是杆太长容易振 在加上F值比较快,车削的时候没有有效车削就过去了。
之前刀片做出来是好的会不会是刀片槽型不是很锋利,在车削的时候反弹的力小,刀片在工件上挤压才会没有振刀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刀片切削力变大,杆细,产生振动。切削量变小,转速提高 试试

按理来说换锋利型槽型的刀片,它的车削力会小才对。我也想过切削量减小,提高转速,但是这样一来分进给 F就上1000多了 车床上我还真没试过这么大的F值,有没有人试过的?传授点经验

网友:
这个要靠你亲自试验总结了

网友D:
改用尖刀会好点,你试试看。在一个是将材料做正火处理后加工,不知到你用的是45#料吗?

网友:
刀刃形状不一样,切削力不同,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不分粗精车 一刀搞定

网友:
1、槽型变化增加了刀具的切削阻力
2、锋利的刀具也有可能在加工零件一半的时候就磨损了,承受不住目前的吃刀量的进给
3、震刀有的时候和切削液的浓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尖刀会好点,你试试看。在一个是将材料做正火处理后加工,不知到你用的是45#料吗?

15#软钢

网友:
15#是低碳钢,比较粘刀,就是材料韧性好脆性差。尖刀比较好,刀具材料选择和刃倾角有要求。

网友:
我也觉得你的零件长了,,进给量调小点,最好另一端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啊, 可是现在不给你动工艺 只能从刀片和参数上想办法提升刀具寿命和生产效率,我这刀片比之前的 ...

加鸡芯夹头?

网友:
机床震动原因一般是机床-工件-刀具三个系统中任一个或多个系统刚性不足,下面先说振动、震刀产生时都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排查。

网友:
可以试试多分几刀,吃刀量调小一点,会有所改善的

网友E:
老哥,你解决了么

网友F:
加工工艺问题,你去问问做加工10年以上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工艺问题,你去问问做加工10年以上的都懂

这家公司自己用三菱的一款刀片做的时候,一点都不振刀。换了一种刀片就这样振了,你感觉你和他说你工艺有问题 他睬不睬你。我是想要知道两种不同的刀片 在这种产品上有不同的效果,具体是什么原因 是刀片角度 倒棱宽度 前角角度 还是什么地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解决了么

没有啊 ,我是过去试刀的,出现这种状况我想分析分析

网友:
工件刚性差,数控刀具都有挤压特性。让刀反弹锋利的刀片自然有扎刀现象。所以精车刀要S快F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