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问题求助,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2019-08-15):
问题点:1.在出工程图的时候,出工程图所需的工具全部消失,只剩空白。2.从新调出来工具栏,用完后关闭SW,再从新打开SW,工程图里面工具栏又全部没有了。

网友:
没有,从没有。你大概是显卡太差

网友:
2d工程图调用3d零件图的路径出了问题,找度娘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你年纪轻轻眼睛就坏掉了吗,楼主说的工具栏上的工具图标消失了,谁说视图消失了。
而且视图明明存在啊,那不是长方体吗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有问题,可以在首选项里面恢复窗户工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