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咳糖浆的瓶子,怎么保证标签面向一个方向

楼主(2019-08-15):
止咳糖浆的瓶子,在链板线上输送过来,怎么保证标签面向一个方向。

网友A:
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上视觉识别!当然了,这个很贵d 。所以推荐楼主一个有趣的方法,瓶子和标签的材质区别很大,比如在输送线一侧加一条麻绳(或者其他你手边能找到的东西。)因为麻绳对瓶子和对标签的摩擦系数不一样,这样在输送线上的瓶子会在摩擦力的作用下旋转。多测试几次,总有那么一种绳子配上某一个压力后,能让绳子和标签接触时,瓶子自转;和瓶身接触式,瓶子打滑不动的情况。加油吧,少年,我看好你

网友(点评):
可靠性太低,好不好看运气

网友(点评):
德国生产线上看到的,麻绳换成3根橡胶涂覆的金属棒

网友:
一个分拣机器人,再配上一套CCD相机

网友:
如果效率要求不高,搞个转料的工位,用很便宜的反射光电都能搞定。

网友:
快递分拣机构   每个工位下会自己旋转

网友:
目前接触到的设备,最有效的就是视觉识别

网友:
2楼的最靠谱。视觉,机械手,分拣机构,都靠边站,因为节拍来不及。常规药品的生产节拍都是超级快的。只有连续的机构或动作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上视觉识别!当然了,这个很贵d 。所以推荐楼主一个有趣的方法,瓶子和标签的材质区别很大 ...

大侠有这个视频吗,或者地址?谢谢~~

网友:
还是机械结构来实现吧,瓶子来的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