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炉子里面出来的钢带怎么密封

楼主(2019-08-15):
炉子上开一条缝,然后3mm的钢带从这个缝隙出来怎么能密封好这个缝隙,钢带还可以顺畅的通过不漏气。有什么好材料啊密封好的摩擦还小的。

楼主:
0.3mm厚的钢带炉子开了6mm的开口。

网友A:
啥炉子?温度多少的?钢带的厚度和宽度(主要是精度多少)?需要柔性适配吗?……

网友B:
用密封条

网友:
炉子多大。不大的话做个氮气房把炉子放氮气房里好了

网友C:
带钢热处理线?
可以参考一下剃须刀生产线。 造物小百科有这个视频。

网友D:
防氧化冷却吧,,,,,

网友:
做个抗高温的滚子吧,钢带从两个滚子中间传送出来,缝隙可调

网友E:
最土的方法是在出口上下夹2块玻璃纤维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炉子?温度多少的?钢带的厚度和宽度(主要是精度多少)?需要柔性适配吗?……

炉子1100度有一段冷去出来的带钢有200多度,带钢0.3mm宽80,柔性适配没明白就是尽量不让里面的保护气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密封条

什么材料的密封条有结构的示意图吗,我之前用橡胶的压的有点紧,带钢拉不动了,密封效果也不是很好,之前就是用橡胶板用刀划开的小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氧化冷却吧,,,,,

对的就是防氧化,炉子里面热处理连续的所以密封防止氧气进到炉子里面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点评):
充保护气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土的方法是在出口上下夹2块玻璃纤维棉。

玻璃纤维棉这个密封性好吗与带钢的摩擦系数大吗,之前用过毛毡透气效果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钢热处理线?
可以参考一下剃须刀生产线。 造物小百科有这个视频。

剃须刀生产线也有这个防氧化冷却密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防氧化,炉子里面热处理连续的所以密封防止氧气进到炉子里面有什么好方法吗。

充的氮气保护密封好点耗气量能小点现在用气量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剃须刀生产线也有这个防氧化冷却密封吗

剃须刀片本身就是不锈钢,一般不需要刻意防氧化。
但是剃须刀片冲断前,也就是还是带钢状态,需要淬火和深冷,带钢连续从热处理炉子的一边进,从另一边出。
炉子的进出口肯定是要做密封的,否则太浪费能源和保护气体。

网友:
外圈可以使用耐高温的密封类材料。

网友(2020-04-29):
能不能气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