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类似卡扣机构

楼主(2019-08-15):
电影里面那种一个机械臂插进去拧一下就可以替换着使用,而且很牢固,或者一个需要频繁更换的零件,不能依靠螺丝紧固,有什么好的卡扣机构,能够完美的解决类似的问题的呢,大家见过什么好的结构能分享一下吗。很喜欢电影里那种,插进去拧一下在按一下有可以拿出来的结构,不知道怎么样的内部结构。

网友:
什么电影

楼主:
机器人一类的电影。。或者那种飞船上。呀别管这个  我问题是卡扣。。。。别跑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人一类的电影。。或者那种飞船上。呀别管这个  我问题是卡扣。。。。别跑题

你截图出来,一图胜千言。

网友A:
电饭煲透气阀的卡扣

网友(点评):
大侠,这看不明白啊

网友(点评):
去苏宁,现场拆解一下。记得悄悄的,别被抓住

网友(点评):
拆下能一不小心,落包里带走么

网友:
回复不知道上图...推荐去京东看下dyson的V8吸尘器,它的滤芯比较符合【安上去,转一下就卡紧了】体验。

网友:
看不懂图

网友:
有图才好理解楼主说的

网友:
淘宝  甲壳虫结构

网友:
老式的那种挂上去的电灯泡跟灯座连接方式?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摩托车油箱盖

网友B:
变形金刚,高达,超时空要塞。
同意老式灯泡那种,简单结实。

网友:
卡扣的结构形式很多,比如,塑料原件上的搭接和止口一类也叫卡扣。楼主具体说的是哪种类型?不知道具体结构,可以把要求的使用功能描述再详细一些

网友:
没听过,不过觉得有点意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形金刚,高达,超时空要塞。
同意老式灯泡那种,简单结实。

lz的机械臂还要运动干活的。必须要增加一个锁死机构吧

网友:
有自动锁紧机构的。

网友C:
  专业名词叫快换盘。比如一些展会上看到一个机器人带好几种末端执行器。自己更换,把一个末端放在架子上,松开,再去另外一个末端的架子上,下压锁紧。
这种快换盘也有手动的。里面是一堆钢球。有个手动的拨杆,带动一个零件锁紧。使钢球不会跑出来。要求高的是气动动锁紧。两个快换盘插拔,可以把气路和电路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饭煲透气阀的卡扣

你厉害,直接上实物照片

网友:
滑扣,可以看看小米的一些带电池的小家电,比如小夜灯的电池仓门,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补个图,类似这样。

网友(2022-10-16):
我也要这个方法,哪里有示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专业名词叫快换盘。比如一些展会上看到一个机器人带好几种末端执行器。自己更换,把一个末端放在架子上, ...

没明白,能不能有示范

网友:
卡扣灯炮看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能不能有示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127233318&ali_refid=a3_430582_1006:1264850031:N:rv%2FLfn2h%2BOFS05SCe8mXWwb2m2scZmkn:1213a7363442db98826fe96ddc678d86&ali_trackid=1_1213a7363442db98826fe96ddc678d86&spm=a230r.1.14.1#detail
淘宝自己看
机器人末端快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