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细杆类零件的等轴侧视图的断裂视图,两个局部视图不在一条延长线上

楼主(2019-08-15):
如下图,上面是一种长细杆类零件的等轴侧视图,如果对它进行断裂视图,就变成下面的样子。

两个断开的局部根本不在一条直线延长线上,这有点违反直觉啊。

发现solidworks也是这么处理等轴侧视图的断裂视图。

转成cad,然后手工调整一下,这样子舒服多了。

这也是软件商偷懒,懒得弄这种功能吗?

网友A:
你图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没了

加上了。

网友:
SW好像只适用于水平和垂直视图,轴测图一般不这么搞,估计懒得开发吧。

网友:
断裂视图 PropertyManager上已经明确了断开方向,水平和垂直,斜向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再说哪来的轴测图,断开画法,楼主搞什么飞机,画图之前有没有翻过相关制图标准。
楼上的说法更搞笑,solidworks为什么要为一个不存在的,甚至是错误的画法添加选项。你翻过制图标准吗

网友:
轴测剖视图(非垂直和水平)就是这样,虽然被剖的部分省略掉了,但是,没有被省略掉的部分的轴线有位置差。

楼主:
轴侧图断裂画法是有需求的,特别是在装配结构里。可能对机械零件装配,这种需求不大。

比如下面这些图。

新发现 solidworks2016已经添加了模型断开视图功能,可以在工程图里直接引用 断开的模型。

详情见   gocae.com/1530.html

网友:
这个只是我们视觉差异了吧。。

网友:
咋办 没威武;威武好难攒

楼主(2019-10-16):
正确做法是先做主视图的断裂视图,然后再做轴侧投影视图,就可以了。见上图。(请忽略有毛病的引出序号。)

我是新手,之前不知道这个用法。

知道这个方法并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熟手,这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