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此图原理A

楼主(2019-08-15):
还是老问题,不过这是M140X2兄弟机的刀库装配图,是个剖视图,大侠们分析一下电机2是怎样带动链轮12的,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内轴旋转,内轴和外轴应该有固接,本身的同心度是通过内外两组轴承保证了,所以我猜应该是通过周围一圈螺钉连接的,这个图纸上不明显,但是实现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发个照片看看是否对大家看懂有帮助

网友:
行星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内轴旋转,内轴和外轴应该有固接,本身的同心度是通过内外两组轴承保证了,所以我猜应该 ...

没看明白,为何要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这样设计链轮的径向力就到了机架上,如果直接电机带动链轮,径向力就到电机上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大侠的眼神都这么好使!!

网友:
与电机轴配合的零件上有一对轴承,与这一对轴承外圈配合的零件带动零件12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为何要这么复杂?

这只是描述起来复杂,其实现实很简单。

网友:
感觉内部有一根联动的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