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模组

楼主(2019-08-15):
皮带模组哪个牌子不错?现在有个项目急用,重复定位精度0.02

网友:
这个精度基本不用找了,没有。

同步带达不到这个精度,再好的品牌也没用。

网友:
要到这个精度得上丝杆模组

网友:
皮带模组也可以,整个全闭环

网友:
皮带模组,我的确没有用过。
一般都用丝杆线性模组,0.02的精度,选择丝杆模组好。能否达到你说的精度
更多地取决于你的电机,采用伺服电机,全闭环控制。

网友:
我司在丽水市专业生产直线运动轴承 需要模组可以联系我哦 微信13823547117

网友:
还是用丝杆吧,皮带这个精度比较困难

楼主:
|yien发表于 08-16 08:18要到这个精度得上丝杆模组
丝杆,因为步进电机驱动,速度太慢呀

网友:
负载重不重,如果重的最好是丝杠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