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升降机构

楼主(2019-08-15):
各位大神哪位用过这种升降机构?是哪种标准件?

同步带升降

同步带升降

网友:
3个轴同步升降?

网友:
之前设计过一个。链条传动,顶升用T型螺杆,螺母旋转,螺杆升降。

网友:
没看懂图

楼主:
是的,上面一个平板放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上面一个平板放料

如何自锁?承重多重?

网友:
AGV的升降机构是干啥用的?一般都是牵引式导杆,这样使用没有负载,只能拉伸的效果。

网友(2019-11-30):
三个丝杆升降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结构了,应该有做标准模组的。

网友A(2020-02-12):
我好像知道,可以加好友聊一下,这是我qq:932899082

网友:
同步带+丝杆,注意受力后的重心!其它的没有什么!驱动电机、同步带、同步轮、丝杆等可以算是标准件,加工一个基板装上去就行,图片中的皮带张紧改一下

网友:
1.看起来是特制的丝杆螺母;看驱动是使用同步带传动,丝杆螺母上面要带同步带轮齿,这种一般自己出图定制的,比较贵;
2.应该使用的是梯形丝杆吧,自己带自锁功能,上下限位一般用光电传感器之类的就行,保险起见需要加机械限位;
3.丝杆一般是先按照负载重量选好相对应的标准型号的丝杆,然后自己根据机构对丝杆两端进行改造,再出图给供应商,这种也有供应商专门在做这种,算是非标的,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再定制的;
4.这个结构是丝杆螺母自转,带动丝杆上下运动,螺母是嵌在轴承内圈上的;
5.主要是三根丝杆的同步性。
小小愚见,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
同步升降,力量不大,没有标准的自己设计制造了。大吨位采用液压缸升降。

楼主(2020-06-10):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知道,可以加好友聊一下,这是我qq:932899082

兄弟您姓名  需要验证  或者您加我273218067

网友:
感觉这种直接买现成的丝杆升降机会比较好,结构也 简单

网友(2023-08-29):
偏载情况下会不会出现皮带卡阻,或者打滑现象

网友:
有些是采用中间一个大螺杆,螺距较小,比如3毫米,直径得有300~400.。这个件也有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