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连杆机构应该怎么计算加紧力是多少?

楼主(2019-08-16):
如图所示,气缸在后面推,夹子收紧夹住圆棒,假如气缸推力是1000N,怎么计算夹住圆棒的加紧力

网友:
做两次力的等效,剩下的是高中物理知识。

网友A:
夹紧状态微分,就是在夹紧状态下
微小移动气缸 移动距离为A(越小越准),量取夹取点移动距离B
夹紧力为T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有近视公式 2T*B=1000A

网友:
多体动力学软件很快可以算出来

网友:
力臂A:力A=力臂B:力B         这个结构画的 可以   能不能 分享 一下  947419641@qq.com

楼主:
这个没什么难的,就是一个常用夹紧机构

楼主:
|29789048发表于 08-16 09:15多体动力学软件很快可以算出来
这个什么软件,听上去好像很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什么软件,听上去好像很牛逼

很多商业软件都有多体动力学模块,比较有名、专业的有adams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16 08:43做两次力的等效,剩下的是高中物理知识。
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不太对吧,夹头能动吗?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6 22:21楼主这个机构不太对吧,夹头能动吗?
你能动的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A:
夹紧状态微分,就是在夹紧状态下
微小移动气缸 移动距离为A(越小越准),量取夹取点移动距离B
夹紧力为T
...

请教这个定律的依据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