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板平面度标准

楼主(2019-08-1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设备的底板这种长宽已经确定 怎么确定厚度以及平面度给多少是合适的  还有较小的这种与直线滑轨配合的小板平面度给多少合适
是否有表格可以查询 在哪里能查到 谢谢!

网友: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设备的底板这种长宽已经确定 怎么确定厚度以及平面度给多少是合适的
根据使用条件决定是否采用平面度以及对应的数值

还有较小的这种与直线滑轨配合的小板平面度给多少合适
直线滑轨的参数表中有配合平面的具体要求,详情查阅样本或咨询供货商

是否有表格可以查询 在哪里能查到 谢谢!
貌似没有吧,毕竟工况千差万别的。

另,推荐看一下下面的链接:

1、https://wenku.baidu.com/view/7427c5cd0508763231121296.html
这个是百度文库一篇分析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关系的

2、http://www.natuo.com/kikakousahure-mu4no4no2hiemenndo.htm
几何公差的介绍(日文)很详尽

网友:
这种有时不清楚,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但更多的时候是靠经验判断。

网友:
我一般查表选择IT6或者IT7,各个行业可能不一样,图中单位有误应为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