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铝型材承重计算

楼主(2019-08-16):
看选型样本上的参数,如何计算铝合金型材的受力,铝合金长度1200mm,两端固定

网友:
没人会去算这个吧,200kg承重一下用铝合金型材,再大就钢结构焊接。
并不是铝合金承载不了更重的了,而是框架晃的很

网友:
4040的铝型材,这个1.2米长度的,受不了多少力的,20公斤的力就会把它搞弯!

网友:
两端固定,中间是集中力还是分布力?计算承重后铝型材的变形用材料力学中的方法计算,只是材料不是碳钢而是铝型材,将铝材的相关数据带进去。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