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自动组装

楼主(2019-08-16):
如图,需要在内部自动安装O型圈,内部的衬套上下可以活动,也可以旋转,一边的O型圈装好后,衬套便固定住了,人工装起来还是挺费劲的,想咨询下社区有没有大侠做过类似的项目,用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实现?

内部装O型圈

内部装O型圈

衬套是活动的

衬套是活动的

最后插入阀芯组件

最后插入阀芯组件

网友A:
这个你要做自动组装的话,难度+风险=设备价格不低,建议还是半自动的类型

网友:
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做自动组装的话,难度+风险=设备价格不低,建议还是半自动的类型

如果半自动组装,自动化就没有意义了,不能省人

网友(点评):
哈哈哈,除了有没有省人就没有效率的概念吗?本来一个人的效率是20个,利用半自动设备,效率达到40不好吗?

网友(点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项目这一块做不了自动化,对客户来说,没有投资的价值

楼主:
嗯,所以来社区咨询,简单的O型圈安装都可以实现自动化

网友B:
楼主这个衬套是三件活还是一件整体的,整体的话怎么加工的?上五轴吗?

网友C:
楼主没觉得缺照片吗?上好圈圈儿后是啥样的。。。

我还没确定到底装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衬套是三件活还是一件整体的,整体的话怎么加工的?上五轴吗?

套一起的,里面是过盈配合,压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衬套是三件活还是一件整体的,整体的话怎么加工的?上五轴吗?

应该是组合的吧,这么小,5轴怎么伸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觉得缺照片吗?上好圈圈儿后是啥样的。。。

我还没确定到底装哪儿。。。

装在凹槽里面吧,这是啥用途,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所以来社区咨询,简单的O型圈安装都可以实现自动化

固定O型圈的那个地方不能分开在外部安装吗

网友(点评):
目前是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衬套是三件活还是一件整体的,整体的话怎么加工的?上五轴吗?

看样子是单独的三件。

网友:
感觉好难啊

网友:
其实有很多时候半自动比全自动要省人省成本,可能全自动能省一个人工,但是设备费用,调试费用,耗费的成本可能是几个人几年的人力成本。

网友:
应该是装在内表面的凹槽里吧。。。

网友C:
给你具体的方案给多少钱?想到点子了,就是极其简单的机构,而且完全可以同时一次性塞进去两个。

网友:
组装自动化要么就做的简单些,气缸压紧,加伺服电机旋转。
你这种安装密封圈的精度有要求,纯机械结构估计搞不出来啊!

网友D:
内孔多大?能不能做个比内孔稍小的轴?在轴的径向做O圈凹槽,把O圈装进凹槽内,轴的内部有个活动机构,推动O圈挤压进待装O圈的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具体的方案给多少钱?想到点子了,就是极其简单的机构,而且完全可以同时一次性塞进去两个。

什么点子?确认可行的话,我愿意拿出我提成的10%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点子?确认可行的话,我愿意拿出我提成的10%给你

呵呵,钱,无所谓。
我有个原则,再穷,不在这里挣钱。

方案呢,其实和楼上18楼晓昀大侠的思路几乎一样。

先把圈圈镶入工装棍子的表面凹槽内。 --这个没有难度吧?

然后,我呢,不用机械机构,而会用高压气把圈圈顶进内壁的槽内。

谁让他是密封圈呢?

网友(点评):
优秀,大侠说的在理,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孔多大?能不能做个比内孔稍小的轴?在轴的径向做O圈凹槽,把O圈装进凹槽内,轴的内部有个活动机构,推动 ...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里面的铜套是活动的,会转动,也会上下动,需要先想办法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里面的铜套是活动的,会转动,也会上下动,需要先想办法固定

你这就叫典型的技术论坛上拼命追求被挤牙膏,然后,谁挤你,你就拿一根又细又发淡蓝色泽的麦芒针回人家一下。

网友:
我还真没有正式开始挤呢。

产能要求都没说。。。不同产能,得拿不同的设计和预算来玩儿。。。

网友:
这个难度风险大 如果没有参考还是不要做了  这个钱不好赚

网友:
咋办 没威武;威武好难攒

网友:
借鉴18楼的方案,新增定位结构,用中间的大孔做定位,借助牛眼那种结构。盲插,旋转360度,再吹或者顶进去。

网友:
做一个气动治具,人工组装,成本低,如果量大,在治具基础上再集成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