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枚,请教各位关于液压缸相关方程的一些知识

楼主(2019-08-16):
请问q1中为什么外泄露CeP1项没有省去呢,q1在液压缸中不是没有外泄露吗,外泄露不是杆和缸接触那里才是外泄露吗???

网友A:
请问此图摘自哪本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此图摘自哪本书籍

从论文里看到的,我截图的

网友B:
“q1在液压缸中不是没有外泄露”,任何液压系统不可能没有泄露,教材中推导的公式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由于泄漏量微乎其微,忽略掉了。

计算单位流量q1的公式中Ci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在液压缸中不是没有外泄露”,任何液压系统不可能没有泄露,教材中推导的公式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由于泄 ...

Ci和Ce分别是内外泄露系数;
泄露肯定存在这个点我知道,我疑惑的是这个无杆腔一侧因为没有活塞杆的存在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像有杆腔的活塞杆和液压缸由于密封会存在外泄露呢?所以这个CeP1项在无杆腔侧是不是该省略,又或者说还有别的泄露因素存在导致无杆腔一侧也是存在外泄露,所以这一项不应该省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