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求解

楼主(2019-08-16):
用sw画图时插入toolbox里的螺钉时直接跳过选择规格这一步,并且生成的文件不是中文是一堆英文小写字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把Tollbox里面的属性配置改下,导出来在EXCEL中更改  在传进去保存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Tollbox里面的属性配置改下,导出来在EXCEL中更改  在传进去保存 就可以了

能说具体点吗?没懂

网友(点评):
太多了 说不完,可以百度一下 有教程的

网友B:
插件toolbox里是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属性都是英文的,你需要另存标准件重新做配合,并输入标准件的属性,再插入标准件时,可以选择自己做的新配置的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toolbox里是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属性都是英文的,你需要另存标准件重新做配合,并输入标准件的属性,再 ...

我百度了,你说的不是我这个问题,我这个是不能选择规格,文件名会变成小写的英文字母,有时候还可以选择规格文件名称也会正常

网友:
插入的零部件没有设置好,但其实也无关紧要了。。。

网友:
生成英文名称是正常的,你按右键生成新零件再保存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