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测出的惯性矩是否为转动惯量。

楼主(2019-08-16):
小坐标位置为重心,大坐标位置为旋转中心。朝X轴旋转!

网友:
应该查看惯性张量

网友:
看一下计算结果的量纲,就能区别出来。

网友:
自己换个简单的模型和计算值对比去。

网友A:
是的,UG是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UG是有这个功能的!

谢谢,大致算了一些,是转动惯量。只是有局部误差。

网友(2022-10-14):
体积惯性矩就是转动惯量
截面惯性矩是截面属性,弯曲应力时候用到。
容易混。

网友:
软件测的准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