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四角定位怎么样做装配模具

楼主(2019-08-16):
在做一台设备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四角段用的是光轴套粉末冶金套,固定在架子上,但是四根导轨不平行,行程160mm左右,是否有模具或者其他方法能让我设备运行顺滑。

网友A:
设备四个角安装时没有做调平,找正吗?另外,导轨设备移动到中间位置,测过导轨面水平度吗?是不是运行时导轨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四个角安装时没有做调平,找正吗?另外,导轨设备移动到中间位置,测过导轨面水平度吗?是不是运行时导 ...

你好,我设备中间要加热,会产生热变形,导轨刚性不能太高,否则会挤压锁死,设备平面假设为方管平面自然平整度,导轨设备模具下料,平整性有保证的,导轨移动到最中间可行性不高,除非做的很长,没必要啊

网友:
这个只有技术好一些的钳工师傅,拿水平尺在设备上面来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