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业余小白求环模设备热沉画法

楼主(2019-08-16):
刚开始学习SW,简单的拉伸会了,遇到这个想用阵列,也不知道该咋用,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做线  扫描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线  扫描  就可以

嗯嗯,谢谢大神,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画了一半了,到阵列的时候有点迷惑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画了一半了,到阵列的时候有点迷惑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

应该是旋转轴错了     只选圆中心垂线    看你好像把前面的线也一起选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旋转轴错了     只选圆中心垂线    看你好像把前面的线也一起选中了

问题好像是我没办法选中圆心那个垂线,每次选都是草图94,你说的前面那个线我是实体选择的时候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线  扫描  就可以

非常感谢,我最后画了一个基准轴总算搞定了。

网友:
阵列主要是方向,旋转点,角度,数量,距离等要选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