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路与线路如何布置才美观

楼主(2019-08-17):
各位大神,我是一枚新手,是做非标设备的,设备上会有很多外露的气管和线路,现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能隐藏这些气管和线的?能附带点设备上的照片吗?

网友:
线槽,和不锈钢的金属管

网友:
最好是设计之初就要这方面考虑,设备侧面或下面走线槽加盖板,横平竖直。

网友:
用分线盒统一走线

网友:
在设计开始就要考虑好设备的线路布局。电器和机械的讨论好,怎样合理又美观。也可以借鉴下类似设备比较成功的案例作为参考。
像一般的加工中心走线基本都是金属软管或者不锈钢坦克链。

网友:
设备一般的线路都会往坦克链里面走,这样既规范,又不会缠绕到设备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