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液压电液锤故障

楼主(2019-08-17):
全液压电液锤工作了六年时间了,最近频繁出现锤头爬行的故障,偶尔会正常工作。液压压力波动比较大,一会好一会坏。主阀,蓄能器,溢流阀,油泵,全换新的,油管也反复检查过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已经半年了。不知道如何是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分析分析。感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的话我会首先把活塞杆拉出来里面的密封全换了。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17 07:26 本帖最后由 未来第一站 于 2019-8-17 07:28 编辑

这样的话我会首先把活塞杆拉出来里面的密封全换了。
谢谢你的意见,已经全换过了

网友:
有时处理故障就象给病人治病,要先做到“望、闻、问、切”。“望”就是观察设备的运行状态,检视各部位的仪表、指示灯;“闻”就是听设备运行的声音,有经验的维修人员能够在各种声音中发现异常;“问”就是询问故障发生时的状况,寻找线索;“切”就是在设备运行中用手摸一些特定的部位,感觉其温度、振动等等。

网友:
液压油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