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坐标测小孔孔径不准?为什么?

楼主(2019-08-17):
三坐标测小孔(<20)孔径不准?为什么?

网友:
测的是圆,还是圆柱?如果是圆,基准面斜了测出来的是投影尺寸,如果是圆柱,轴向的点多测一些

网友:
有没有试着测一下环规,误差在哪?

网友:
你要测标准块,然后才知道自己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测量的精度太高,导致每次打点出来都报红!

网友(点评):
别人的测量报告中孔径超差,说三坐标测孔径不准,只作为参考,

网友:
为啥说三坐标测出的不准?  你觉得准的那个是啥量具测的?要么就是你的工件本不准 要么就是操作方法不对
几十万的仪器怎么可能不准

网友(点评):
别人说的,我不了解,在此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