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板阳极氧化出现黑斑

楼主(2019-08-17):
国产7075铝板,厚度80mm,机加工后做阳极氧化,整个零件表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黑斑(见图片),想知道是材料的问题,加工的问题还是氧化厂的问题,望各位专家给出宝贵知道意见,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有阳极氧化处理黑色的,银白色的,该不会混一起了吧

网友:
是不是阳极氧化前表面没处理干净?

网友:
一般是槽液太脏,仔细调查

网友:
清洁不彻底,还有残余油膜。黑色就是油膜产生作用

网友:
哪里来的油墨啊,看这个产品也不像是遮蔽的,我怀疑是氧化厂出的问题,应该是碱蚀后除灰不净,但也不排除是材料问题,建议你做下测试:1.产品退膜、除灰(或擦拭)后看看黑色是否消失,如消失重新氧化,观察结果;2.铣掉一小层,直接氧化;3.如2还有就可能是材料问题,7075硫酸氧化是金黄色的,建议更换氧化配方或换材料。

网友:
产生黑斑的原因:当挤压材与冷却板接触处(等间隔)受到急冷-换热的热过程中,析出?Mg2Si中间相。析出中间相的铝表面在除污工序中粗糙化,并形成由阳极氧化处理导致的紊乱的氧化膜结构,也可以认为硅粒和未氧化的铝粒子发黑色。
对策:(1)利用冷却风扇控制换热;
(2)减少与挤压接触的材料的热传导率。

网友A:
没有及时转序,表面氧化了!
7系铝容易氧化了

网友:
外协厂和你这个产品同时生产的产品是否有同样问题?有人说油膜、挂灰,也就是前处理没做好,没洗干净,那么你这个产品会破坏整线药水的,表面处理很多是前处理问题,也许现有前处理工艺不适合你的产品,如果是油污太脏洗不干净,那建议增加个线外脱脂的槽子,预脱脂后再上挂具走正常流程,顺带做个广告,我这做单槽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
应该是前期脱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及时转序,表面氧化了!
7系铝容易氧化了

我们材料供应商给出的意见是材料加工后马上放到水或者油里面,防止氧化腐蚀,还有氧化时时间要短,不知道这样是否能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网友:
本身材质的问题,我记得7075里面好像是因为锌含量较高才会导致氧化出现这种状况,具体楼主可以查一下材料成份,以前我们公司也使用这种材质,氧化也会有类似现象。

网友:
7075出现这样的问题氧化厂酸洗时间和浓度这里的可能性最大。可以调整一下时间和浓度

网友(2019-10-03):
我有一个客户出现这个问题说是机加工过程中切削液的问题.供参考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10-25):
求楼主最终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