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格式的文件怎么转换成cad文件

楼主(2019-08-17):
cnc格式的文件怎么转换成cad文件?用什么软件,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不能,一个是数控加工程序,一个是图纸,加工一个测绘吧。

网友:
CIMCOEDIT,一个数控路径才看软件,可以看出大致的零件长什么样

网友:
编程的数据如何转换成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