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速比求助

楼主(2019-08-17):
(无正文)

楼主:
左右俩和齿圈公用一个速比

楼主:
|Vandev发表于 08-17 11:19左右俩和齿圈公用一个速比
说错了公用一个行星架和行星轮

网友:
由左边的轮系,假设太阳轮为输入,转速为900,则行星架的输出转速为100,行星轮自转速度为-13/11*900,将这些参数代入右边的轮系,齿圈的转速为1/17*100,所以速比为17。

补充内容 (2019-8-17 15:37):
应该是太阳轮的输入假设为1300,则行星架的输出转速为100,行星轮自转速度为-13/11*100,将这些参数代入右边的轮系,齿圈的转速为1/17*100,所以速比为13*17=221。

补充内容 (2019-8-17 16:00):
由左边的轮系,假设太阳轮为输入,转速为900,则行星架的输出转速为100,行星轮自转速度为-13/11*900,将这些参数代入右边的轮系,齿圈的转速为1/17*100,所以第二级的速比为17,加上第一级的速比9,总速比9*17-153

楼主:
|常增一发表于 08-17 13:09由左边的轮系,假设太阳轮为输入,转速为900,则行星架的输出转速为100,行星轮自转速度为-13/11*900,将这些参数代入右边的轮系,齿圈的转速为1/17*100,所以速比为17。
13哪里来的?

楼主:
有公式吗?

网友:
你要以行星架作为参照系来计算

楼主:
|常增一发表于 08-17 15:15
你要以行星架作为参照系来计算

老外给的答案是16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外给的答案是162

计算过程见图片,老外为什么算出来是162,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第一级的速比是9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第二级我算的是17,按照162来推的话,老外应该算的是18,。

网友B:
图画的太粗糙了,哪个是输入轴?哪个是输出轴?

网友C:
这个让我想起来考机械工程师的那道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画的太粗糙了,哪个是输入轴?哪个是输出轴?

Z6太阳轮为输出,Z48齿圈固定,Z6传递到行星轮Z22,Z51和Z48共用行星轮和行星架,求整个的速比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计算过程见图片,老外为什么算出来是162,我就不清楚了

153,应该对的,我们用手转,行星轮转动153圈,Z51转动一圈。第一级速比9,然后行星架速度100可以知道,但是行星轮自转速度怎么算的?这些有公式或者哪里有资料可以查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让我想起来考机械工程师的那道题了。

这种类型的没接触过,感觉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3,应该对的,我们用手转,行星轮转动153圈,Z51转动一圈。第一级速比9,然后行星架速度100可以知道, ...

英文版的机械原理里面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3,应该对的,我们用手转,行星轮转动153圈,Z51转动一圈。第一级速比9,然后行星架速度100可以知道, ...

你可以假设行星架不动,这样行星轮相对行星架的相对速度就可以求出来了,然后再加上行星架的速度,就可以算出它的绝对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53,应该对的,我们用手转,行星轮转动153圈,Z51转动一圈。第一级速比9,然后行星架速度100可以知道, ...

你们这套齿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我学习一下

网友E:
采用苦的略夫采夫的分类方法,这属于3Z型单级的行星传动,公式是(1+Zb/Za)(Ze/(Ze-Zb))=(1+48/6)(51/(51-48))=9*17=153.
参考饶振纲 行星齿轮传动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套齿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我学习一下

不经常登入啊,老外拖车那种伸缩绳子,里面有个变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用苦的略夫采夫的分类方法,这属于3Z型单级的行星传动,公式是(1+Zb/Za)(Ze/(Ze-Zb))=(1+48/6)(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