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夹紧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17):
液压卡盘在不调整压力的情况下,在卡爪的行程范围内的话,卡爪的夹大小工件的夹紧力是不是保持不变的?还是变化的?

网友:
夹紧力是单独控制的。所以夹紧力不变。

网友:
夹紧力分两种卡盘,一种变化的,一种不变化,在于卡盘的内部结构

网友:
单点是不变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三点是否可以同时夹到产品,如果有一点有缝隙,那肯定就是不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