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那智不二越机器人说明书

楼主(2019-08-17):
近期接到一个项目给别人维修那智不二越机器人,机器拉回来机械上面没什么问题,上电后报警,群里谁有那智不二越ST166-02机器人说明书,寻求帮助!

楼主:
谁有那智机器人的相关资料分享下

网友A:
编码器报警?

网友B:
这是二手设备吗?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用这类偏门的机器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有那智机器人的相关资料分享下

http://www.cnko.com.cn/Product.asp?noid=73
参考一下ST166CF,有服务热线,老板姓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报警?

E9208,之前机器动过的,第七轴是短接了的,应该是这个轴要复位原点,但是不知道怎么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手设备吗?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用这类偏门的机器人。。。

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nko.com.cn/Product.asp?noid=73
参考一下ST166CF,有服务热线,老板姓叶。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7-28):
大家好  那智机器人  ,自动可以   ,手动速度提不起来怎么回事?哪位大神告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