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ENTOR工程图中心线

楼主(2019-08-17):
多实体、扫掠、生成零部件、在部件里面阵列,请问在工程图里面如何画这个中心线,因为是多实体建模,在工程图中不能用包含草图作为中心线,管子都是几百根,不会画中心线可不行,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使用的什么软件呢?如果是Creo,可在三维数模里添加出基准轴线,然后工程图的时候直接显示即可

网友:
呃……不好意思,看到了,是iventor,没有用。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类似我刚刚说的功能

网友:
楼上陈老师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也感谢陈老师的光临。下面图1是部件图,图2是用对称中心线形成的中心线,图3是在工程图中用草图画的中心线,目前我认为图3才是符合我的需要的,但是这样就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