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静应力分析后,电脑死机或者自动重启

楼主(2019-08-18):
安装的是solidworks2018 SP0,自己装的破解版,画三维图和运动仿真这些都可以,但是静应力分析划分完网格后,开始运行分析,电脑不是重启(自动重启)就是死机(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

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万分感谢

网友:
1.检查电源功率是否足够,2.组装机检查硬件兼容性。3,如1,2都没问题那就上ECC内存机器。

网友:
这情形肯定是内存不足,楼主的电脑配置如何???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18 11:10这情形肯定是内存不足,楼主的电脑配置如何???
用的丽台p4000的显卡CPU8核10线程内存32个G,主板华硕工作站主办

楼主:
|chensqin发表于 08-18 11:021.检查电源功率是否足够,2.组装机检查硬件兼容性。3,如1,2都没问题那就上ECC内存机器。
硬件兼容性怎么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兼容性怎么看?谢谢????

 烤机测试。

网友:
也可以重新安装修复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