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焊缝电导率

楼主(2019-08-18):
6063铝合金使用氩弧焊进行焊接的焊缝,焊缝的电导率为什么相比铝合金母材会下降很多?而使用搅拌摩擦焊进行6063铝合金焊接的焊缝电导率几乎与母材相同?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次理论原因是什么?最好详尽些。请各位大侠帮忙,感谢!

网友A:
搅拌摩擦焊是搅拌针把两种原材料搅动融合的原理,没有增加额外材料。但你氩弧焊在焊的时候估计增加了焊丝,而焊丝与原材料又会有差异,难免会出来你上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搅拌摩擦焊是搅拌针把两种原材料搅动融合的原理,没有增加额外材料。但你氩弧焊在焊的时候估计增加了焊丝, ...

多半就是这个原因,搅拌摩擦焊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