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母的拧紧力矩计算,是设计大佬解答疑惑

楼主(2019-08-18):
如图螺母拧紧力矩怎么算呢?或者说有什么毕竟贴合实际的算法,材料都是304的

网友:
图片不清晰啊

楼主:
就是45的螺纹用多大力矩拧紧

网友(点评):
宁一个45的外螺纹,都是304的

楼主:
老哥,还没人解答疑惑啊

网友:
这主要取决于你的预紧力多大,计算方法机械设计的教材上都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用来连接、防松、定位、锁紧用的螺纹,不建议按照标准的紧固件计算方式来核算预紧力,否则M45x2预紧力会很大,没有意义,也不具可操作性,且预紧过程中极容易损坏零件,建议以装配过程中的实测值为准,达到设计螺纹的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304的强度相当于4.8级。查表:4.8级的M48螺丝的拧紧力矩是2.05-2.45kNM,M42的扭矩1.3-1.7kNM。你的M45*2估计在两者之间,选取18kNM比较合适。其实你没有这么大的扭矩扳手,打螺丝都是靠感觉。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8-19 08:22你这个好像是用来连接、防松、定位、锁紧用的螺纹,不建议按照标准的紧固件计算方式来核算预紧力,否则M45x2预紧力会很大,没有意义,也不具可操作性,且预紧过程中极容易损坏零件,建议以装配过程中的实测值为准,达到设计螺纹的作用就可以了。
正解,设计手册上的说实话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