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同步运动的方案

楼主(2019-08-18):
两个电机同步运动,会不会有憋劲,如何实现

网友A:
不过很纳闷四驱车是怎么同步的呢?

网友:
哈~~直接上肯定会憋   你可以留点余地   看具体应用情况吧

网友:
我在百度,看看电机有几种。。。

网友:
电机种类,工况如何?

网友:
画个简图也好

网友:
什么同步?目的,简图

网友:
用具体问题说说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两个电机怎么弄还能1+1=2,而不是1+1小于2

网友:
搜关键字:
电机主从控制

网友:
找找米思米的书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不到绝对的同步,误差在精度要求之内,就可以算是同步,就好比两个马达串联,上位机同时发信号两个电机一起接收也是有差异的,做不到绝对的同步

网友:
比如电动车后轮各装一台轮毂电机肯定不行。

网友:
|电控磁动机发表于 08-19 06:43比如电动车后轮各装一台轮毂电机肯定不行。
应该有算法和检测转速的传感器。 好多年前卖小三十万的混合动力思域就是轮毂电机。电机装在车轮里。

网友(点评):
小三的车你都给卖了?

网友(点评):
卖 小 三十万 。 意思就是将近三十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很纳闷四驱车是怎么同步的呢?

四驱车是几个发动机?

网友:
伺服有双驱的哦。传说中的龙门双驱

网友:
我这边有个客户是做打标机的,有做过这种方案,不过没有国外的做的好,现在还在想办法提升呢

网友:
速度肯定有先后,可参考龙门架的设计

网友:
中间可以增加长轴带齿的联动机构,从而控制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
这个得看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